CPU引脚怎么数呀

楼主(2019-12-21):
说横着123456789  图纸数字最大35   CPU上面从缺角第一针  横排数了n排   都是34针  第二排不是36针了吗  这怎么数的

网友:
为什呀数针脚

网友:
改高分屏的,主板被阉割了两根线,我已经找到啦  引线出来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点位,cpu脚位没数过

网友:
CPU针脚数法和数学的坐标很相似。

网友:
数针干啥玩啊,看上面型号一查不就知道多少针了

网友:
按图纸数

网友:
看CPU的座子,上面有写,或者你查CPU型号 就会有参数

网友:
这么牛叉啊第一次听说。高手

网友:
找个有点位图的就行了。

网友:
数这个玩意干啥啊

网友:
A12345
C
D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