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1无待机

楼主(2019-12-21):
深海泰坦X1无待机 哪位大侠修过 这个板 3V5V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
35V你都找不到还修个毛线

网友:
高级技术员都不知道这个?

网友:
两组NB671  一组RT7290A

网友:
找份图纸查看看啊,上面有信号的

网友:
机械革命垃圾电脑问题多得很。

网友:
背面拍来看看

网友:
红色电容上标这6.3V的,附近应该就是3v5V.

网友:
这两个位置参考

网友:
求个图纸手上 有台进水 腐蚀严重 不触发 放了很久了

网友:
内存左边上面是3.3,最右上角的是5V

网友:
不用量了,桥坏了,PCH坏了

网友:
新手把?这机器没图纸,靠盲修

网友:
还是九楼热心。

网友:
机械革命垃圾电脑问题多得很

网友:
机械革命垃圾电脑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