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宏基P259,ZAAX32,DAZAAMB16E0测试好BIOS

楼主(2019-12-21):
型号:宏基P259
板号:ZAAX32
板号AZAAMB16E0
测试好BIOS,
大小:8M

网友(2020-03-09):
刷完掉电啥情况,原来是1.7A不亮

网友(2020-06-30):
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我刷完也没亮,原来的是开机都正常有bios密码。

网友(2022-10-08):
开机有显示,显示好慢就是。  7代i5    bios里面的型号是:P259-G2-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