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3662-A PM_SLP_SUS_L 电压终于搞出来了,但仍不触发!

楼主(2019-12-21):
裸板上电,指示灯由绿变换,电流由0.004跳变到0.018后不动,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有触发,
按照时序
1、公共点正常 12.5V。。BIOS个脚位电压正常
2、SMC_PM_G2_EN 正常,读适配器正常ACOK正常
3、VREG各路线性开启经测量均正常5V, 3V,2V均出来了
4、PP3V3_S5 3.3V正常
5、送EC的 S5_PWRG 正常有
6、EC发出PM_DSW_PWRGD 到桥3.42V 正常

接下来就是问题来了,按时序,接下来桥应该发出SLP_SUS(这里有点不明白,这个SLP_SUS是有PG以后为高,还是通电就为高?)

现在就是这个SLP_SUS没有,外部名称:PM_SLP_SUS_L 实测0V,查半天,加焊了1次桥,还是不出,大神帮看看,我还漏了什么东西。
它不出来,开启不了PP3V3_SUS
最新进展:
干桥,干桥!!!加焊CPU,,,至此。。SLP_SUS出,PP3V3_SUS 出3.3V,
待机各路供电全部正常,bios供电出,正常
一直追查到SMC_ONOFF_L   奶妈的,都正常了,
然并卵:上电还是跳变到0.018 不动了,啊啊啊啊  ,要疯的节奏,阿门(插不插电池都一样)
谁救救俺。。。。。。(键盘客仔弄废了,俺正好没键盘,麻蛋)妈咪妈咪哄,来个自动上电呀!!!!!

网友A:
从时序上讲,桥得到VCCDSW3_3和DPWROK以后就会发出SLP_SUS#,但是在苹果主板上实际测量中发现,待机状态SLP_SUS#是没有的,要按下开关EC发出PWRBTN#以后桥才会发出SLP_SUS#,可能是桥还需要收到什么信号才会发出暂时无从验证。

网友B:
我看论坛上其他兄弟的维修精要,貌似都说这块板,通电正常能自动上电跑码(不用插电池),对不对?

网友:
料板拆换了EC,难道桥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时序上讲,桥得到VCCDSW3_3和DPWROK以后就会发出SLP_SUS#,但是在苹果主板上实际测量中发现,待机状态SLP ...

别误导别人  这个待机就有的                         想帮人也要清楚才回复   瞎扯什么

网友:
难道桥挂了?

网友:
感觉像小电压没到位,如果怀疑,已经换了EC ,再干个桥看看又何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别人  这个待机就有的                         想帮人也要清楚才回复   瞎扯什么

A1502好板实测!自己找板子测量后再说!

网友:
从指示灯的变化,和实测PG有电压出来,EC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也抱着侥幸的心里换了EC,正好有同款的

网友:
假设SLP_SUS 待机就为高,PG之前就已经为高,那它是有什么产生的能?受什么控制?

网友:
修过几次00165的主板没有slp_sus,都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
裸板上电,不上电池,会自动触发,slp-sus,是必须有的,没有的话是你扣着电池待机状态,没有按开关触发!楼上两位说的都没有问题,但要结合楼主实际!

网友:
这种情况是要上波波的,苹果主板没有发出allpwrgd之前掉电是很快的,没有读到bios,掉电也是很快的!

网友:
pp3v3_sus这个给pch桥待机电压一定要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1502好板实测!自己找板子测量后再说!

小伙子,我苹果售后干了那么旧不用点位图都知道那个点还需要你说!,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我苹果售后干了那么旧不用点位图都知道那个点还需要你说!,逗

就好像00165这一款机器,有的不用上电池就能触发,有的就必须装电池才能触发!谁说的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好像00165这一款机器,有的不用上电池就能触发,有的就必须装电池才能触发!谁说的清楚?

00165没有见过必须装电池才能触发的,如果你的电源头没有问题的话,必须通电就要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0165没有见过必须装电池才能触发的,如果你的电源头没有问题的话,必须通电就要触发

是你没见过而已!

网友:
干桥,干桥!!!加焊CPU,,,至此。。SLP_SUS出,PP3V3_SUS 出3.3V,
待机各路供电全部正常,bios供电出,正常
一直追查到SMC_ONOFF_L   奶妈的,都正常了,
然并卵:上电还是跳变到0.018 不动了,啊啊啊啊  ,要疯的节奏,阿门
谁救救俺。。。。。。(键盘客仔弄废了,俺正好没键盘,麻蛋)妈咪妈咪哄,来个自动上电呀!!!!!

网友:
Cpu问题,这个机器这个信号不出就是cpu ,我都换过几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0165没有见过必须装电池才能触发的,如果你的电源头没有问题的话,必须通电就要触发

00165是自动上电的,但是他发的这个是A1398吧,A1398要插电池的吧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师,还真是,用原装充电器就可以自动上电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可调电源不行?不过还是不亮屏,真的是问题多多,屏供电没出来,明天继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论坛上其他兄弟的维修精要,貌似都说这块板,通电正常能自动上电跑码(不用插电池),对不对?

那你得一定是原装充电器才行,维修的那种不行。

网友(点评):
是我用的5针可调电源转换头不行,还是有什么调整?

网友F:
你要不把所有的配件都组装起来试试。我记得有一款mac pro 修的时候也是不触发,怎么都不触发最后说算了不修了,组装回去碰了一下开机键,开机了。。。。顿时怀疑人生了

网友:
你们低调点吧,楼上的两位还掐起架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好像00165这一款机器,有的不用上电池就能触发,有的就必须装电池才能触发!谁说的清楚?

小伙子,不是每款都是1465  1466那样  不要太天真的  从你第一句就已经很天真了    多点研究少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不把所有的配件都组装起来试试。我记得有一款mac pro 修的时候也是不触发,怎么都不触发最后说算了不修 ...

修机器经常遇到怀疑人生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不是每款都是1465  1466那样  不要太天真的  从你第一句就已经很天真了    多点研究少说话

修机器经常遇到怀疑人生的机器,这很正常,就好像BQ24780S这个充电芯片,论坛有人说要上电池才出隔离保护,但有的机器不用上电池也可以出隔离保护!

网友(点评):
是的,准确的是要原装适配器。。。修过的华硕所有机器都不用,联想拯救者需要,hp暗影精灵之类的也要。。。像电源头带检测脚的,尽量找个原装适配器试试再修。。。我是瞎蒙的,说得不对大神不要叼我哈!

网友G:
楼上的两位打架了。。。不过我修到的00165都是能自动触发的。。。。交流一下可以,不要动肝火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两位打架了。。。不过我修到的00165都是能自动触发的。。。。交流一下可以,不要动肝火 ...

没打架,只是大家各执一词而已。

网友:
遇事不决就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见过而已!

每个月修00165基本上都有大几十片,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没有见识了,15款以下,09年以上我没有见过不上电池,必须要按开关才能触发的正常主板,诚心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00165是自动上电的,但是他发的这个是A1398吧,A1398要插电池的吧

如果你是用苹果原装85W坏电源,一定要85W,原装线剪掉,接到可调电源上,15款以下机器就没有触发不了的,当然你如果用的是淘宝转接头,或者淘宝标称的原装电源线的话,就当我没有说,我们每年都要剪几个好原装电源线,用的次数多,探针很容易失去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经常遇到怀疑人生的机器,这很正常,就好像BQ24780S这个充电芯片,论坛有人说要上电池才出隔离保护 ...

国产机不懂  没修过。,  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