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班实地学员初维修,板号(6050A2412201)

楼主(2019-12-21):
收到黄老师发下的一块惠普(板号:6050A2412201)主板,到手后先检查主板,检查有无缺件,或进水短路痕迹。仔细检查后,确认没有缺损或进水后使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测量各大电感与公共点无明显短路,准备上电测试;上电后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测量3V/5V电感无电压,测量公共点电压,发现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测量保护隔离Q302发现供电从体二极管导通,属于假公共点 着手查图查得Q302的导通条件:Q302是一个P沟道MOS管,导通条件是G极小于S极,但是测量发现G极等于S极不能导通。
如果G极要为低需要Q301(N沟道MOS管)导通拉低Q302的G极。
检查Q301导通条件,发现Q301导通需要G极为高电平,而G极又受控于ADP_EN2,查ADP_EN2条件发现此信号直接受控于EC芯片。

紧接着查EC待机条件,发现EC待机供电不正常,又无法直接断定EC损坏,于是选择直接将线性3V飞线到EC给EC供电。

飞线完成后再查EC条件,发现EC确实损坏,遂更换EC,更换完发现EC供电来源处应该有短路才会导致原EC损坏,而且测量断线,于是选择直接飞线给新换的EC供电,飞线完成后EC供电正常,各条件正常,再测公共点也正常,3V/5V和各供电也都正常了,装上CPU,内存,可以触发跑码。

至此,这个主板就修好了,我也成功地水了第一帖。(菜鸡初修,万望海涵)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有了公共点的电压,待机芯片才会有线性3v这样的过程,这个居然是没有公共点,线性也出来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贴子,太给力了,学习修理笔记本

网友:
船长的基础课容易懵,饼哥的笔记本课讲的挺好。

网友:
直接找到根本故障点修好比较好

网友:
怎么老大不开

网友:
基础学得好,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的文章

网友:
7岁那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整个夏天。到迅维学笔记本维修,以为能搞定所有。才发现,师兄发的帖,让我明白,实践的重要性

网友:
加油~~跟着老师的脚步走就对了~~下一位的大神就是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