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元弄一副万用表笔,大拆万用表

楼主(2019-12-21):
首先,万用表都是很普遍坏的
问题一,万用表接口经常会接触不上,接触不良等问题。
问题二,万用表笔经常坏,在这里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吧!(我网上看一套我能用的得8块天价毕竟经常坏)
修复方法一,拆开万用表如图

拆机时候注意了两个铁珠子不要搞丢了。
万用表插线端子容易松动这时只需把4个铁柱子用钳子压紧即可。

这时注意安装到位,(小白要注意)

屏幕是采用压软胶电阻排线,注意对准安装。就可以
方案二,如何自制万用表笔,换针方便的这种,
1笔尾的接法:如图

4平方的硬线两根,长度对折看个人喜好安装。(如图用焊锡接好热缩管加套)
个人小技巧(尾线要折一下如图可牢固拉不断)
2笔头接法:如图

焊锡部分需要绕几根细铜丝牢固焊上针尖。(这种换针不会有塑料融化,比买的结实好换还耐用)
每接好一点加热缩管
笔尾接线

单只成功,为美观可以外加热缩管,

成功图

这种纯铜打造的表笔一定做好绝缘。
硬气的表笔个性的外观,独一无二的纯铜表笔,不花钱。
关注我有更多维修遇到的难题

网友:
都是NB的人,万用表能自己做

网友:
绝缘要做好,不然测220V 就好玩了!

网友:
小心因小失大

网友:
这种表笔只有你自己敢用吧?
不解的是:制作表笔跟拆开万用表有毛关系?

网友:
你真的很无聊,不如直接做人民币!

网友:
闲的无聊才搞这个

网友:
自己动手的工具用着顺手

网友:
你的时间不值钱

网友:
制作表笔跟拆开万用表有关系?安全有问题吗?

网友:
废旧验电笔直接改装  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业余活动,表笔都不知道换了多少套了,懒得换了,

网友:
有这时间修块板不香吗

网友A:
不错
表笔线 尾端有时容易断。
我直接焊在电路板上了。
不用那个插拔香蕉端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表笔线 尾端有时容易断。
我直接焊在电路板上了。
不用那个插拔香蕉端子了

是的,我也有这想法,

网友:
这个太硬核了  很棒

网友:
我表笔坏了常用用完墨水的笔杆改,里面也用铜丝。

网友B:
老弟,表笔做的 很 质感 很biao  di fo    但是 咱测 交流电 一定要注意  尽量 叫 旁边的人 离你远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弟,表笔做的 很 质感 很biao  di fo    但是 咱测 交流电 一定要注意  尽量 叫 旁边的人 离你远点。。。。

h哈哈哈,放心我220我敢双手摸。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哈哈哈,放心我220我敢双手摸。没事。

.....................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哇哇哇!兄弟你这表笔做的真牛逼(我能说丑爆了吗

网友:
实在是高手,我忍不住看了好几遍。

网友:
测交流电 一定要注意

网友(2020-02-01):
还是花点合适的价钱买副好表笔用用吧,你这个不行,外观和质量都上不了台面

网友:
瞎说什么大实话

网友:
不是业余选手中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

网友D:
自己DIY的表笔,个人用个几年都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DIY的表笔,个人用个几年都不会坏的

网友:
够细,修主板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