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7P 8P X的屏幕版本

楼主(2019-12-21):
请教各位大师,DTP的屏幕可以代替C11。反过来是不可以代替的,那么如果说本身是DTP的 我用屏幕修复器备份屏幕程序然后写入到C11的屏幕里面是不是就可以正常用呢?本人手机新手指导下,大师们指导下!!!

网友A:
不行的,厂家不一样,驱动芯片都不一样程序写了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厂家不一样,驱动芯片都不一样程序写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有人说可以啊

网友:
要不就得到市场去,直接让做原装屏幕的给你换个试试

网友:
不可以的  放心吧
要不屏幕差价也不会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