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版号 4107p奇葩故障 不过内存 如题 换过cpu桥显卡内存

楼主(2019-12-21):
惠普cq41版号 la-4107p奇葩故障 不过内存 如题 换过cpu桥显卡内存
刷过七八个bios  换过bios芯片
涛声依旧 无解的存在
内存条件正常 打值没有短路没有断线
诊断卡档 17刷过bios有的档23 多数时候17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诊断卡可信度在笔记本中不高
看电流是否跳变,查SMB是否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可信度在笔记本中不高
看电流是否跳变,查SMB是否动作.

瞬间有动作 后面没有了

网友:
SMB有动作后查内存的各供电及内存复位,当然换内存及清洁槽子不容忽略.
后查内存排阻跑起来没有,如果跑起来了估计档显卡,因为这板显卡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板显卡是爱坏,不过楼主已经换过显卡了。楼主是用示波器抓过SMBUS总线波形了吗?两根线都抓了吗,放个波形上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内存排阻有波形吗?

网友:
顺便测一下内存的基准电压REF ,VTT ,内存复位,二级电压VDDQ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