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耗电大

楼主(2019-12-21):
iphone6 plus耗电大指纹失灵,拆机加电按开机键电流310MA明显漏电不正常。
想到指纹失灵,维修思路先检查主板指纹座阻值,查到J2118第4脚阻值为零心中暗喜故障点已经找到。

用松香大法调1V3A烧J2118第4脚原形毕露。

发现C1219-PP3V0电容短路将其更换加电试机正常。

故障修复完成。

网友A:
这种我也遇到过,找到故障点,先不修它,我会跟客户说要不要顺便修指纹,修的好加收100,修不好不收费。你懂的

网友:
二楼兄弟威武,给咱个新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也遇到过,找到故障点,先不修它,我会跟客户说要不要顺便修指纹,修的好加收100,修不好不收费。你懂的

网友:
iphone6 plus耗电大指纹失灵,拆机加电按开机键电流310MA明显漏电不正常。
想到指纹失灵,维修思路先检查主板指纹座阻值,查到J2118第4脚阻值为零心中暗喜故障点已经找到。   谢谢 分享了。

网友:
3楼的一看就是老江湖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二楼思路学习了!

网友:
滤波电容就是维修人员最大的福利

网友B:
我也想去学修手机,,楼主现在学修手机还来得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也遇到过,找到故障点,先不修它,我会跟客户说要不要顺便修指纹,修的好加收100,修不好不收费。你 ...

有些需要刷机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去学修手机,,楼主现在学修手机还来得及吗

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时间和精力花太多  赚不到钱,那就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