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70C NM-A821 掉电 不定时 亮屏 LOGO掉电 彻底修复

楼主(2019-12-21):
型号:E470C
板号:NM-A821
故障:掉电 不定时 基本在亮屏时掉  少数在LOGO后掉 偶尔能进系统
---------------------------------------------------------------------------------------------
二修机,客户催的不行了,说实在无招了
接机如下图   充电芯片和EC大修  3/5V 加电容 温控断了  CPU供电也搞过了

--------------------------------------------------------------------------------------------------------
单电池  单电源  电池电源一起 三种状态都掉 现象一样

考虑单电池同现象 暂且排除充电保护隔离

示波器量掉电时 3/5也瞬间掉 立即恢复  且输出平稳  往前推EN也瞬间掉  也先排除待机电路

找EC_ON到EC 量供电3V  以为表笔误差 这里大意了   正常应该是3.3V

量+3VL 输出3V   掉电时量有瞬间下拉后恢复

量+3VL正反阻值都是100多殴,正常否不确定

换3V待机芯片,线性输出电感无果,断开后级后3.3V稳定

查+3VL负载   过程略  去掉声卡后电压正常

一小时没到 结束战斗!

 会员1036291300鑫豆2024-11-30 17:21
 会员209515300鑫豆2024-11-27 15:33
 会员1061599300鑫豆2024-9-25 19:14
 会员560565300鑫豆2024-9-4 13:00
 会员203250300鑫豆2024-8-28 20:00

网友:
   取掉声卡,+3VL阻值有没变化。

网友A:
声卡芯片短路的话电流会升高不少吧,并且个人认为3.3v负载太大的话电感和芯片会比较热甚至滋滋响,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短路的话电流会升高不少吧,并且个人认为3.3v负载太大的话电感和芯片会比较热甚至滋滋响,纯属个人 ...

是3.3VL 线性电压  不是待机电压  否则就是秒杀了

网友B:
声卡坏导致+3VL输出偏低只有3V,那待机电流呢?是否偏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声卡坏导致+3VL输出偏低只有3V,那待机电流呢?是否偏高?

你是正确的

之前待机0.04A     取掉声卡后 0.02A      在没有好板对比的情况下,很难判定0.04A是否偏高或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正确的

之前待机0.04A     取掉声卡后 0.02A      在没有好板对比的情况下,很难判定0.04A是否偏 ...

新机器待机0.04是得引起注意。楼主确实功力深厚,一招制敌,加分

网友D:
掉电之后待机跟着也掉了是个切入点,楼主修得溜

网友E:
我很纳闷  哪来的那么多件代换啊  要网上定件又要那么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正确的

之前待机0.04A     取掉声卡后 0.02A      在没有好板对比的情况下,很难判定0.04A是否偏 ...

新款机器待机0.04已经明显异常了,正常待机都是0.02以下,只有老机器才会出现这个高的正常待机!不过楼主功底深厚,一招制敌,佩服!

网友:
换3V待机芯片,线性输出电感无果,断开后级后3.3V稳定

查+3VL负载   过程略  去掉声卡后电压正常.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是正确的

之前待机0.04A     取掉声卡后 0.02A      在没有好板对比的情况下,很难判定0.04A是否偏 ...

0.02 ? E470 0.002吧?

网友:
前天也是修了一台声卡短路的,不过是3VL直接短路了,烧机烧出来,声卡芯片坏估计是通病

网友(点评):
以后值得注意

网友:
之前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  一样的故障 不过比楼主的轻点  进系统后2分钟左右掉电  客户催的太急,,最终木有解决啊。。吸取楼主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0.02 ? E470 0.002吧?

三位表  误差大   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很纳闷  哪来的那么多件代换啊  要网上定件又要那么长时间

SYX198B   SY8206B  通用   后者联想四五代机器很多有

没芯片 找代用  或 改装

不然客户等不急    就算是送钱也还是抓不住,可惜了不是!

网友:
修的不错,以后遇到了可以借鉴一下,学习了

网友:
最后还是声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新机器待机0.04是得引起注意。楼主确实功力深厚,一招制敌

网友G:
这有两个问题,待机芯片换掉出线性3.3,声卡芯片换掉,出电感3.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有两个问题,待机芯片换掉出线性3.3,声卡芯片换掉,出电感3.3v

再看一边

是+3VL  输出3V  拆掉声后 输出3.3V   0.3V的区别

声卡在系统加载时  深度拉低+3.3vl    待机时轻微拉低0.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机器待机0.04已经明显异常了,正常待机都是0.02以下,只有老机器才会出现这个高的正常待机!不过楼主功底深厚,一招制敌,佩服!

跟着宵神一起佩服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确实厉害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THINKPad的   掉电  有时能开机   掉到电流比正常待机高   开关指示灯亮   客户催死   换板了  没有搞了

网友:
学习经验顺便加分支持

网友:
一般这样的掉电还是比较头疼的,楼主一个小时秒杀,实在是厉害,思路清晰,基础扎实,厉害

网友:
维修的都知道,断电很难查,尤其是没有规律的掉,三板斧是搞不定的,像这种高级维修,没有示波器,也很难很快的找到故障点,楼主整个维修思路很清晰,故障分析很到位,加分,点赞

网友:
楼主修机真的心细

网友:
学习了,慢慢成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新款机器待机0.04已经明显异常了,正常待机都是0.02以下,只有老机器才会出现这个高的正常待机!不过楼主 ...

走钓鱼,还修毛的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走钓鱼,还修毛的电脑

卧槽!为什么你头像的这个女的我看起来那么熟悉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卧槽!为什么你头像的这个女的我看起来那么熟悉呢?

卧槽!想挖我墙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卧槽!想挖我墙角

不不不!是真的眼熟,好像是在哪个国产精品里面看到过!

网友:
很多负载是会引起电压下拉,这种情况就属于坏的不彻底坏的不明显导致的。声卡,网卡都会有这类现象

网友:
水平确实高,思路清晰,要我遇到这种到处都动过的机器客户还催的,我直接扔给他,催你大爷

网友:
声卡应该坏了   太曲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是真的眼熟,好像是在哪个国产精品里面看到过!

你看看,不讨论电脑。讨论的啥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之后待机跟着也掉了是个切入点,楼主修得溜

待机掉了所以联系到ec导致。ec的供电3.3v上面的声卡微短路,分支电流电压,导致启动的时候,ec不正常工作所以掉电了。我的联想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  现在N人太少了

网友:
看得脑子转不过来呀

网友:
学习经验支持发帖

网友:
居然是声卡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后遇到了 也有思路了

网友(2020-03-19):
图纸贡献一下呗,刚接个进水的

网友:
声卡短路还很少遇到,学习一下经验备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单电池  单电源

网友(2025-02-01):
原来是声卡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