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烧红不能调温故障

楼主(2019-12-21):
今日赛克952D热风枪出现直接烧红不能调温故障,但挂架子上能断电,这是否说明可控硅和光耦正常,故障出在采样放大的运放部分或者单片机控制部分,这个思路对不?

网友A:
发红,出风吗? 如果出风的话一般不会发红,先看看热电偶开路没有.你的思路是对的,不过就是面大了点

网友B:
就是温度控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温度控制坏了,,,

涉及温度控制的部位多了,可控硅、光耦、运放、单片机都会导致温度失控也。

网友:
发热芯热感-运放采样放大-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光耦-可控硅,这一条线全涉及温度控制。只是目前风枪的磁性开关能起作用,至少是不是说明可控硅和光耦没坏?

网友:
发热芯已更换,温感线正负对调都接过依然开机马上就烧得通红!

网友:
网上找了个858的图纸,看了下我的板子线路,除了单片机芯片不一样外,其它部分基本都差不多,请教有经验的DX,这种故障问题出在哪里?运放的7脚一般电压输出范围是多少?单片机送给光耦合的开关信号电压一般又是在多少范围区间?

网友:
单片机型号是S3F9454BZZ-DK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红,出风吗? 如果出风的话一般不会发红,先看看热电偶开路没有.你的思路是对的,不过就是面大了点

热感有几欧阻值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小白自己研究了线路半个月,终于修好了,问题如下:风枪国产电位器接触不好,导致风枪风扇电源稳压线路比较放大管基级断开,比较放大管开路,导致调整管基极饱和导通输出电压不能调压并且电压大幅飙升,烧掉风扇,随后烧掉发热丝。更换发热丝、风扇、风扇电位器后,风扇正常,但依然出现一直加热风枪不能控温的故障,检查可控硅、光耦均正常,接单片机的风枪温度电位器正常,随后检查单片机风枪热感电压输入、低且不随温度变化,再断开运放7脚输出的外接电阻,7脚有输出电压且随温度变化,好,问题找到了,运放输出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线路,电阻一般不会坏,直接干掉电容,果然是滤波电容软击穿惹的祸。

网友:
单片机S3F9454BZZ-DK94的关键针脚如下:
1、地;3、光耦负极(高电压断开,低电压接通加热),56分别是面板的烙铁和风枪开关,11、风枪温度电压输入,来自运放7脚,13,接面板风枪加热温度电位器,15、接面板手自转换开关,16,输出控制电压给风扇开关管(高电压关风扇),20、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