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耳机孔杂音

楼主(2019-12-22):
A1398内置喇叭正常,耳机孔插耳机看电影或者 听歌只有背景音乐没有人声,就好像去KTV唱歌,开伴唱一样,还有点刺耳的杂音。声卡芯片,周边的贴片电容都换过了,同型号的料板上拆过去的。 图上圈起来的,都换过。耳机孔是排线扣的那种,也换过 ,版号 耳机孔排线连接处全部脚阻值对比过,相差不大,没头绪了,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首先说 老铁你这是求助吗  主题搞错了吧  。。

这种情况 呢 bios有没有 刷过试下呢?  有木有仔细检查下 耳机孔 有木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 老铁你这是求助吗  主题搞错了吧  。。

这种情况 呢 bios有没有 刷过试下呢?  有木有仔细检查下 ...

Bios同型号料板上拆过来的,耳机孔换过俩个都一样

网友:
系统有没有排除过

网友:
你这很明显是地线断了,消原音了。你好好检查下耳机的公共点。

网友:
哈哈,大概率就是地线断开了,耳机孔的锅。

网友:
搞定了吗兄弟?

网友:
以上大神提供的方法还在排除,有结果会告诉大家

网友:
没搞过这玩意 有喇叭就说过去了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耳机输出不就知道了

网友:
输入给个1k的正弦波

网友:
用示波器修啊,应该是耳塞只有一个声道,这种问题你知道了原理,应该可以秒修了。

网友:
耳机孔的锅。

网友:
耳机座试了没!!!!!!!!!!!!!!!!

网友:
如果喇叭有问题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把一对喇叭拔了 进系统测试一下看不行把主板那个耳机接口换了

网友:
大哥,苹果系统下试一下。。。。。。之前同事换主板遇到这种问题,先是换了插孔那条排线,后来发现macos下就是正常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