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七待机耗电快

楼主(2019-12-22):
   各位大神求助  小七耗电快待机电流在60--100--200乱跳

网友A:
先测试那哥功能不能使用、在观察!上一次也是修了一台小七、待机电流100多ma 不能连机!然后拆换掉u2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那哥功能不能使用、在观察!上一次也是修了一台小七、待机电流100多ma 不能连机!然后拆换掉u2就好了

好的  谢谢

网友B:
测下U2,有些软件待漏电,有些需要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U2,有些软件待漏电,有些需要刷机

好的 !1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