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气扩容后出现后摄像打不开 WIFI打不开

楼主(2019-12-22):
各位大神求助  小七扩容后后摄像根WIFI同时打不开是怎么回事!这台机刷机刷到80%的时候出现未知错误!但是也能刷完机

网友:
这台机刷完机后能正常开机也能打电话前摄像能打开  铃声正常

网友:
扩容前正常不?扩容后出现问题考虑底层和拆装的时候是否拆掉小元件,仔细观察,不行就慢慢查电路喽。

网友:
百分之80的时候本身就会出现未知的那个 ,那个不用管,你就看看之前就有还是之后发生的就可以了,以后维修前后记得都检测一下功能

网友A:
WiFi没解绑? 先短接摄像供电

网友:
6S以后都要解邦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没解绑? 先短接摄像供电

WIFI没动!只是正常是扩容出现的问题

网友B:
都没动过WIFI只是正常的扩容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动过WIFI只是正常的扩容出现的问题

没用测试架解绑吗? 是解绑硬盘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