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23E81B显示器 屏幕下方轻微花屏背光频闪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2-22):
屏幕下方轻微花屏背光频闪 只有系统任务栏位置 其它位置一切正常
用个一分多钟恢复正常  按下显示器开关重新开关显示器 又会这样
这是啥情况 没遇到过 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图片中没有故障现象,所以还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没有故障现象,所以还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开始菜单图标 很明显花屏仔细看看

网友B:
确实看不到花屏啊,不过花屏一般都是屏自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看不到花屏啊,不过花屏一般都是屏自身问题

左下角 放大了看

网友:
感觉是屏幕本身的问题,换屏就OK。

网友:
背光闪估计是灯条有问题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屏幕本身问题

网友:
夏天估计不会出现,应该是背光问题,显示正常一般都不用理他

网友:
背光,有灯要坏

网友(2020-01-30):
估计供电不太稳,要么就灯条有问题。

拆开来看看再说,先认真检查下里面的供电滤波电容和限流电阻,看有无老化的问题或隐患

网友:
驱动板供电滤波有问题,就是小电容,外表是永远看不出来的。

网友:
具体点 就是数模转换集成芯片的滤波有问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