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出CPU供电,经验,自信,导致误杀HM65,过程值得你一看!

楼主(2019-12-22):
型号:联想Y470
板号:LA-6884P
故障:上电0.35A7秒左右掉电,不重启,可以再次触发!
前言:
1,之所以说自信和经验,大家可以看看我2014年一贴,关于95831去掉24脚电阻,不能判断芯片好坏的帖子,就能明白啦。
2,还有就是和大家说说,时序的重要性,我没有严格按照时序查,才导致误杀和走弯路。
3写帖子不容易,希望兄弟们加分鼓励,谢谢。

书归正传:
1,       故障就是,触发上电0.35A,7秒左右,掉电,不会自动重启,可以再次触发,这个时间,也就给我们时间可以测试,
2,       正常的流程,我这里一笔带过,除了CPU供电,显卡供电其他电压已经正常,重点就是CPU供电,供电,开启,
VR_SVID_CLK  VR_SVID_DAT的上拉1.05,正常,无波形,去掉24脚,供电出来,排除芯片,更换CPU,排除CPU,那么重点就是HM65,需要查一个,重要的信号,PROCPWRGD,估计图纸,转换H_CPUPWRGD,经过一个电阻,R26CPU,这里需要点位图,测试无电压,查到这里,我基本锁定HM65,但是还是搞25M晶振,刷了两个bios,如图:

3,       这是就很有信心的去换了HM65,全新的HM65,焊接完美,结局很悲催,故障一模一样,没办法拿出时序,这时老老实实查吧,根据HM65时序,仔细翻看,确实有过信号漏掉了,
各个供电正常,好信号会汇总,发给桥的PWROK和APWROK,同时产生CPU供电的开启信号,HM65架构,这时是不会产生CPU供电的,PWROK,APWROK正常好,桥会开漏输出 DRAMPWROK, 通过SPI读取BIOS,  这时桥才发出PROCPWRGD给CPU的  UNCOREPRGOOD。
4,     在Y470这个机器里面,各个电压正常,有EC的104脚,过电阻R993,通过一个10K的R994 3.3上拉,在经过R190到桥的,还到了一个与门U6,实际测量这个信号短路了,哎,误杀一个HM65,不过植球还能使用。

6,拆了U6还是短路,HM65也已经更新全新,只能是EC了,拆了EC阻值,这里还有个插曲,由于当时没有KB936QF,找的是KB3936QF,代替的,论坛也有很多人代替成功,我这个更换确实正常显示,进系统OK,但是有个问题,不识别电池,这里提醒大家,在Y470这个机器,KB936QF  不能使用KB3936代替,只有电池无法识别,这个功能没法使用,其他正常。

关于这个EC的代替,我分析了图纸,只有电池识别功能无法使用,EC的77和78脚,直接进电池,根本没有进充电芯片, 电池接口两个100欧姆,EC这个两个2.2K,提供上来。更换KB936QF,电池功能就正常了。
最后总结:
1,这个机器,是EC的104脚短路导致的,桥条件不满足,没有发出PROCPWRGD.更换EC。
2,在Y470上面,KB936QF和KB3936QF,不能完全通用,电池识别功能无法使用。
测试数据供参考:
HM65,
A:  PCH没有收到PWROKAPWROK 25M晶振也会工作;
B:  25M晶振不起振,PCH也会发出PROCPWRGD
C: PCH没有收到 APWROK和PWROK不发出PROCPWRGD;

D:  25M晶振不起振, cpu没有时钟  就算cpu收到PROCPWRGD也是不会出cpu核心电压。

 会员1205716300鑫豆2024-7-19 16:24
 会员2274142元2022-12-19 10:09
 会员9714802元2022-12-3 15:21

网友A:
因没进一步推H_CPUPWRGD前一级的信号而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
技术就是好呀

网友:
学习了,时序确实很重要,正在学习过程中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应该很好的。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很好理解。希望多发帖

网友:
才过1小时就精华了,这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没进一步推H_CPUPWRGD前一级的信号而浪费不少时间.

哎,大意了,当时感觉这机器通病多,就没有查太多,就直接杀桥啦!

网友:
都是精华 难搞哦

网友B:
没事的,你需要看什么分析,可以给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你需要看什么分析,可以给你说。

thank.一看就懂勒 主要你一下子两个精华我受不了

网友C:
张师傅好呵呵给你加了35分

网友:
有时候凭经验再加上想快速秒杀是会跳过一些信号直接测量下一步的,还好楼主悬崖勒马顺利击杀!

网友D:
昨天刚修了一台Y470   今天客户就把机器送给我了。   哈哈哈    跟你的一样,电压0.4掉电 自动上电  循环。。。。
本来是大短路,修着修着变成了3V短路。白赚了一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师傅好呵呵给你加了35分

谢谢,谢谢!

网友:
还要给钱钱看

网友:
只能说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修了一台Y470   今天客户就把机器送给我了。   哈哈哈    跟你的一样,电压0.4掉电 自动上电  循环。 ...

3V短路是不是桥跟EC都挂了,看把你乐的,哈哈

网友:
昨天也因为经验误杀了一个 ,很老的机器,开机滴滴两声不亮,这机器通病显卡,就直接上BGA了,下来还是一样,以为没焊好,又来一遍,再开,,,,显卡挂了,正好有一样的板子,报价换上,结果还是不显,把屏拿下来才tn发现,谁把屏线拔了,绝对是有人故意,因为有胶带把屏线贴到接口靠上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