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不稳定

楼主(2019-12-22):
最近新安装的系统,打开软件总是显示损坏,哪位大哥有稳定的系统。

网友A:
检测一下内存硬盘,最后检测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内存硬盘,最后检测cpu。。。

许多电脑装上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许多电脑装上都一样。

那就是你安装的源文件受损了呀。。。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杀毒或重装系统,系统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2029-1-1.html

网友:
圆盘受感染了

网友:
主要是系统不稳定,装上都差不多。

网友:
直接微软官方去下载

网友:
msdn.itellyou.cn
里面找原版系统

网友:
直接微软官方去下载,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网上到处是系统,像吻妻出是W7都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到处是系统,像吻妻出是W7都很好用

嗯嗯!关键下面都写测试,24小时删除这样的字样。

网友D:
是不是用的克隆版装的,有些克隆版的系统盘制作的不完整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的克隆版装的,有些克隆版的系统盘制作的不完整就会这样

具体也不知道。

网友E:
我一直用pcos的系统也就是以前老东海论坛那个   感觉不错 安装版  ghos版都有        用了自己搜。另外咱论坛也有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pcos的系统也就是以前老东海论坛那个   感觉不错 安装版  ghos版都有        用了自己搜。另外咱论坛也有系统呀。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2020-02-02):
换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