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一下大佬 丝印5F=3F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12-22):
联想xiaoxin700-15isk 板号 15221-1M 无图无点位,机器现在会平凡掉电,有时候可以顺利进系统   掉电掉到电流0.03    长按开关可以关机到待机电流。可以再触发。 示波器测试3 5V  同时掉。 再测3V和1脚EN  也是同时掉   3V 和公共端  公共端不掉 .

网友:
可以上淘宝问问

网友:
打错了 是5X=3F

网友:
5X=3F是RT6575DGQW。

网友:
好的   感谢感谢

网友:
en开启都掉是不是保护啦,楼主说的现象感觉不是待机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