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m4主板,卡内存问题。

楼主(2019-12-22):
V星b350 GAMING  Pro carbon ,V星x470 GAMING  pro,都是同样的问题,不插内存,蜂鸣器会响,报错内存,插上内存,debug灯会卡在内存灯上,蜂鸣器不会响,应该是通病,cpu座是好的,bios刷过,内存的供电,vpp,vrefca,vtt,scl,sda什么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像是频率问题,过压调节的8脚芯片也拆过,没有用。

网友(2020-06-07):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问题差不错。不插内存条报警,插了反而不报警!啥提示音都没!

网友:
am4的主板什么时候出来的,我真是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