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Canon M3180 开机灯闪一下,就灭掉

楼主(2019-12-22):
型号:Canon M3180
故障:开机灯闪一下,就灭掉
测试一下:有220V进,出的是8V,感觉低了,应该是24V出,
所以判断,可能是电源输出过低导致上图:
路过的帮忙看看:

网友(2020-01-31):
厂家的铭牌标注的很清楚啊,就是+24V输出。

你测得空载电压都不对,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好拆的话就拆开来修修看,应该不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