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60自动触发维修

楼主(2019-12-22):
机器到手拔掉电池,插上适配起自动上电。拔下纽扣电池上电掉电几次后亮了。
再安上纽扣电池亮机一次后重新开机还是掉电几次后亮机。
判断为RTC电路问题。

没有位置号无法判断,找RTC复位吧。

还好这里有个跳线,一量果然没有电压。测量均没有电压,继续向前

D2501三脚无电压继续向前
测量R2502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更换电阻后恢复正常。

网友:
咋这么冷淡呢 给你顶一个 分今天是用光了

网友:
哈哈   还好不是大问题

网友:
判断准确    思路清晰  手段残忍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用鑫智造考的,分享不了

网友:
不错,从跳线出发,然后找到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思路快,问题找的准。

网友:
还好不是大问题

网友:
故障定位很快!!!!!!!!!!!!!!

网友:
学习了,都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