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2018 升级内存之后出现黑苹果,不充电

楼主(2019-12-22):
IPAD 2018从32G 升级到256G 后,可以正常安装系统运行, 但是拿回家之后发现不定时白底黑苹果重启,且有闪电标志但是无法充电, 维修师傅折腾了2天,似乎也不得要领。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故障排查顺序的 ? 万分感激 。

网友:
这个就不好办了

网友:
看一下重启日志

网友:
师傅说重启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是不会解决充电问题。 有哪类充电问题可能会在换内存的时候引起呢 ?

网友:
那就把原盘装上去看看

网友:
是不是旁边的USB 虚了  特别是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