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用chkdsk命令赚到钱的来举个爪

楼主(2019-12-22):
电脑蓝屏、硬盘未格式化、电脑开机硬盘自检大多都可以运行chkdsk,碰到要保资料的那就爽歪歪了
电脑蓝屏

网友: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蓝屏看代码,有很多都和驱动或者那个软件有关,你这检测磁盘就解决的问题倒是碰不上几个

网友:
chkdsk有这么牛逼?

网友:
哈哈,碰到过好几次了,CHKDSK搞定的,功能确实强大。。。。

网友:
一般什么状态下可以使用

网友:
赚好几次了 哈哈

网友:
可以可以,我怎么难得碰到

网友:
我就没那么幸运,十块优盘,成功也就一两块,移动硬盘好点,10块也就三四块可以

网友:
保存好,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常规操作而已。

网友:
这是干啥的

网友:
遇到过,还是要资料的

网友:
这不是一直在用的吗?大多数老系统电脑都可以

网友:
对,好贴,给个方法出来才是完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