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250S开机报警两声,刷BIOS解决,如图

楼主(2019-12-22):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M4250S的主板,开机两声嘀嘀,应该是显示了,但没有图像,换了内存与电源也不行,在网上看到说是刷4M的BIOS可以用,刷了故障一样,没办法把2M也一并刷了,开机亮机,现在在亮机BIOS发上来,附上亮机图。

IH61MVER4.2 OK.rar

网友:
有个编程器  也能修好不少电脑

网友:
谢谢分享,编程器确实解决不少问题,可惜我的已经卖了

网友:
双BIOS的一般我都是全刷

网友A:
修个电脑  设备投入挺大啊

网友:
我09年回来开店时买的580P的编程器,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BIOS问题现在很多。学好刷BIOS也能修好一些电脑。

网友:
先收藏,备用,台式机的BIOS也爱坏。键盘切换灯是不是有反应呢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百分之三十刷BIOS可以搞定

网友:
好久不修台式机了都忘记了

网友:
lenovoH61我记着好几个型号都是bios问题,刷完就好

网友:
大部分电压正常 无短路   BIOS 大法先。。。

网友:
这个报警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电脑  设备投入挺大啊

是啊,现在的检测卡都上百了,以前pci的才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