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手维修 MacBook air1466之暗屏

楼主(2019-12-22):
新手维修 MacBook air1466之暗屏开机本来想按着alt键来选下系统盘符的 ,结果直接进入Windows系统了,难道键盘也有问题,进入系统后直接没显示了,什么图像背光完全没有 ,强制关机后,再开图像背光没有了,果断拆机,发现屏幕背光升压芯片旁的u3210引脚有腐蚀,直接换掉了他也一样,但升压芯片周围没腐蚀呀,苹果机不腐蚀一般不会坏,量了保险8.6v,背光电容21v然后会慢慢往下掉,这就奇了个怪了,暂且把它当做成不升压吧,干了升压芯片再说,没想到由此开始了苦逼的接连连三的换升压芯片的历程,自己仿佛中了这叼毛升压芯片的魔咒换上去前量升压芯片关键值都是好的,可换上去之后偏偏却短路了,焊接温度由380度降低到320度换上去后也一样短路,难道是我技术有问题嘛,记得之前这芯片坏了都要在料板上拆几个来焊上去才会好,这次完全也避免不了,难道这芯片不耐高温的?这么容易就会挂掉。这样子持续修了三四个钟吧,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请教旁边哪位大神了,看到他在料板上拆了个芯片焊上去后居然不短路了,但接上屏后还是不显示,他的判断也是没升压,他又重新换了个在淘宝上上买的升压芯片然后接上屏,亮了,我勒个去,终于亮。于是装机但装好机器开机时又不亮了刚才明明是亮过机的,装好机器后又不亮了,于是观察了下外设,观察到小板的时候发现休眠那里腐蚀掉了换个了好的小板测试正常了,真特么的,缕了一缕思绪刚才不亮机不会就是小板导致的吧,我也是醉了瞎搞了一个下午,开机测试按住alt键也有反应了可以选盘了,于是那熟悉的进度条一路狂飙到最后进系统也正常了。废话有点多,请大家谅解。换成是做显卡的话这时间两三台机都搞得好了,没想到还要请同事出手才行,看来以后真的不敢贸贸然动这升压芯片了,真得要长记性才行,最后请教下论坛的大神们你们换这芯片有碰到过这情况吗,还是我的技术还不咋行呢

网友A:
搞定能赚钱就行   亮机的 一顺间

网友B:
新手一下子就会修苹果了?学过的吧

网友C:
我换这芯片都是一次成,

网友D:
这芯片风枪焊接也没那么容易坏,我换也都是一次成功的。楼主说的焊上去后短路是哪个脚位呢?另外楼主从料板拆下来的芯片是植球了再上还是直接上的呀

网友E:
其实进系统黑屏就应该想到休眠这块了

网友:
其实都是惯性思维导致的,虽然费时了,最终解决了。

网友F:
换这个芯片不难 多练习就好了 我以前也是吹不好现在一次就吹好了

网友G:
有料板还好,可以用最原始的方法。

网友H:
这芯片也很好焊啊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这个芯片对于修手机的来说真是太简单了。很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能赚钱就行   亮机的 一顺间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一下子就会修苹果了?学过的吧

感觉修苹果比修普通机容易一丁点,因为它一般不腐蚀不会坏,看见有腐蚀的干了它之后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这芯片都是一次成,

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风枪焊接也没那么容易坏,我换也都是一次成功的。楼主说的焊上去后短路是哪个脚位呢?另外楼主从料板 ...

焊上去不是高压电容短就是5v芯片供电那里短,我从料板拆下来后用洛铁稍微抹平一下·焊上去的,可能我方法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进系统黑屏就应该想到休眠这块了

感谢提醒,自己是小白   一枚,经验不太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这个芯片不难 多练习就好了 我以前也是吹不好现在一次就吹好了

看来自己得要多练了,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料板还好,可以用最原始的方法。

老板多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芯片也很好焊啊

感觉ec比这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