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液晶电视机

楼主(2019-12-22):
别人送的不要了  三星的开机屏幕有横线 竖线  本来怀疑逻辑板 问题  换了逻辑板问题依旧  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伤心屏不是白叫的吧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用贴胶布大法试一试,不行撕耳朵试一试

网友:
伤心屏故障率特高,不过颜色比较鲜艳

网友:
的点点滴滴多

网友:
撕供电吧能好就好,好不了上大锤,三星报废率最高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上都是屏坏,有一定几率可以修复,

网友(2020-01-29):
1.先确定是一修机还是多修机了,

2.是不是人为损坏的,

3.要是用了多年的就报废吧,留着做料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