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N1037T-1CD8不启动

楼主(2019-12-23):
    一块迷你小主板ITX-N1037T-1CD8无法开机,与客户沟通说是使用正常,插上U盘电脑关机后无法开机,测试开机电压3.3V正常,主板电源指示灯正常,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灭一下,主板有嗒嗒声,指示灯一亮一灭,CPU风扇无反应,哪们师傅修过这样的机器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不插u盘开机正常吗?

网友:
哪些电压出了,哪些没出啊

网友A:
楼主,在不在线啊,这个小板子正好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不在线啊,这个小板子正好我修过。

老板,是哪的问题

网友A:
老板,你这个板子还要修不,在不

网友(2020-01-27):
引用 网友A:
老板,你这个板子还要修不,在不

修啊,加QQ:365829880

网友(2020-04-15):
这个板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