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ELL G3 3579 BIOS LA-F612P

楼主(2019-12-23):
        DELL G3 3579 买的 BIOS    原厂的可以亮机但很慢 ,有想自己合成的可以下合成。  合成的是正常的,开机在20秒左右。注意的是:开机风扇会狂转,开机后按AIT+F就可以了。BIOS大小是:16M

原厂BIOS 但开机慢 会合成的自己可以合成一下.rar

DELL G3 3579 LA-F612P合成.rar

网友A:
楼主的标题加上板号大家才容易搜索到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标题加上板号大家才容易搜索到这个帖子

不好意思我忘了把板号写上了:CAL73  LA-F612P

网友:
修到滴朋友刷上了记得回来反馈一下哈,先加分

网友:
2个刷了 都是触发风扇转下就停   自己备份的刷回去还是点不亮的状态 但是可以上电         把自己备份的BIOS ME  提取出来 合成到LZ 的BIOS里面   机器点亮了

网友(2020-03-05):
很好,正需要这个。我的是电流能上去但不亮机,下载刷一下试试

网友B(2020-04-04):
LZ的两个BIOS都是初始化的未配置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两个BIOS都是初始化的未配置ME。

朋友 你这个可以直接用?

网友:
都不能用啊 ,老铁!!

网友:
刷上都不开机了

网友:
图纸有吗?  我的烧穿板了  想找个图纸修一下

网友(2020-06-07):
U27的芯片型号可以上传个图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要原装电源或插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2020-08-16):
楼主的BIOS是可以亮机的,但速度有点慢。还有就是这台机器很奇怪,如果不接电池,就算用原装适配器也会掉电

网友(2020-12-04):
楼主的BIOS可以亮。但是慢。
不过合好了就都蛮好的。
7楼的不用合上机可以直接亮。
亮机也快。

网友(2021-05-03):
你们测试过没,BIOS能不能用

网友:
大家测试过没?,BIOS能不能用.我这里也有个一样开机风扇狂转的?
/

网友(2021-11-15):
刷了这个上不上电池都是0.12掉电,,别下,,我的是F612P 1.0  SR3YY

网友:
我的故障是刷了N多BIOS都是LOGO后灰屏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B:
LZ的两个BIOS都是初始化的未配置ME。

反馈一下,BIOS确实可以亮机,充电芯片   9538H,   风扇狂转,需要ALT+F      目前可以,

网友(2022-12-13):
明天我试试  我的机器 就是狂转 不亮

网友(2024-11-08):
刷机刷吐了 想恢复原故障都难了

网友(2025-04-10):
这个主板是双BIOS应该刷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