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移动硬盘板接线求助!!!

楼主(2019-12-23):
一个WD4T的移动硬盘接口坏了。不好焊接,现在只想要数据!看了各大神的帖子想转SATA接口拷贝数据就行。
现在点位E71 E72 E73 E75找到了,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电源接哪里?还有需不需要去除哪几个电容。 感恩!!

网友:
直接找个板换掉得了

网友:
要找板号一样的,然后把BIOS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接口坏了算是硬盘故障里的小问题,楼主怎么都拿着头疼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成USB2.0就可以了 ,把接口取下来找个USB2.0的线焊上就行了

网友:
不好焊,可以跳线呀,,也不用焊得多少正规,只要电路通了就行,数据能读出来就可以

网友:
想的太美了,改SATA后会长忙,数据出来还需USB解密,最简单是修好接口。。。另外我觉得楼主的盘不是接口的问题是不是?

网友:
简单粗暴买块新板子,把BIOS搬过去装上电路板OK

网友:
回复几个疑问,为什么不找一个新板子换上BIOS?整个淘宝逛了一圈 没有这个板!!!
                        为什么不换下接口焊接下。。能焊找就焊了。。

                   我只求大神告诉我下,供电是个点位。。。

网友:
靠USB主控晶振上边四个小电容,这个有顺序的不要接错,得把点容拿掉。在背面相对的点飞线

网友:
去掉这几个。 QQ1746028456

网友:
这个改成SATA不见得能解决问题,除非数据很少,不然改完后拷数据,你会发现拷着拷着咔咔响。部分还需要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