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9-12-23):
请各帮助解答,主板不接电源时,32.768晶振二脚无电压;接电源后,二脚有0.3V的电压。能环能判断晶振的好坏?
主板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就清楚了,不用问谁。
你可以用手摸一下晶振的一个脚,如果电压有下降,那就说明已经震荡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笔记本笔记本主板还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不然全靠猜了

网友:
谢谢各位。不是笔记本。是联想三合一的主板。只是电池供电时晶振二脚无电压,后再插电时能触发,风扇是转的。但不跑码,不点亮。

网友:
实际就是说,电池供电时,晶振二脚无电压能不能判断晶振坏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是个爱好者,没有波波,只有表表。哈哈 ,谢谢

网友:
主板不接电源时,32.768晶振二脚无电压;接电源后,二脚有0.3V的电压。能环能判断晶振的好坏?
不能准确判断

网友:
你说的晶振2脚电压,指的是啥?是两脚之间的电压差,还是两个脚的2个电压值?万用表红黑表笔直接打在晶振两脚,这个测得是的两脚压差,那个值非常小,接近0.反应慢的数字表,甚至测不到。那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起振的晶振两脚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