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机械师 TR G150-B简单修复。。。

楼主(2019-12-23):
1、朋友寄过来一台海尔机械师,型号是TR G150-B,动过好多地方,见图:

2、打公共点、电感、公共点和电感的二极体值,都正常。。。就接电触发,电流跳到1.4A左右就掉电至0.002,反复这样。。
测量SMBUS波形正常,就把独显的供电芯片和上管拆下,上电触发,还是这样。。接下来拆下两个bios芯片,刷bios试下,
刷完上电触发,没想到亮机了,哦也内心澎湃。。。

附BIOS:

网友:
厉害厉害求带求带果然厉害一修一个着

网友:
刷个BIOS就好的机器,为何别人动很多而没有做呢?

网友:
上家晓得结果会被气死

网友A:
楼主所测的SMBUS波形是指哪里

网友:
不简单 , 让细心的楼主遇到了

网友:
三板斧搞定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测的SMBUS波形是指哪里

内存的总线复位,SMB_CLK  SMB_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