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笔记本VIQYO NM-A031开机1.4A掉电到0.017反复重启

楼主(2019-12-23):
联想笔记本VIQYO NM-A031,四代机,开机1.4A掉电到0.017反复重启,不亮机,公共点电压,待机电压,都正常,南桥,EC的BIOS都重新刷过,问题还是一样,请教,应该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
不上内存是不是不会掉?刷过BIOS那应该是却电压吧

网友:
对,楼主试着不放内存会不会掉,另外示波器抓一下内存是否有波波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了吧

网友:
我换过内存了,不行,示波器也测过,掉点之前是有波形的,只要一掉点就没有了,一上来又有了,所以说比较郁闷,显卡显存都换过,不行

网友:
就是不放内存也掉电吗?

网友:
是啊,不放内存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