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奇葩问题

楼主(2019-12-23):
y430 la-4141p 奇葩问题  接口哪里被捅进去了 店员拆机把接口用哥俩好固定在壳子上  装好 发现待机0.003 测公共点无电压 开始了坑爹维修 测无短路  进门的2个mos管正常开启条件不对 测 lm393  发现八角没供电   找到问题 测进来的pd3 一端19v  一端0.59v  测对地630 正常  拆掉相连的lm393 lm358 三极管 电容 还是一样过不来  直接接线发现大电流   然后接的线很烫 老机器 看都不想多看一眼 今天星期一找了个料板拿出来修 看了下料板 成色不错 印象中料板能开机不亮 心想 难修就修料板   给料板接上电源线 通电发现待机一模一样 我擦 难道是 这电源线坏了   用通用线焊上 奶奶的待机有了   把他原来的板子缺的东西全补上 接电测亮机    哎 谁能想到 是电源接口+线一体的坏了 ...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啊,你也不测测公共点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最烦老的掉牙的电脑让维修的了,不给他修里,想赚钱,修好了发现运行不如意又不想给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啊,你也不测测公共点电压正常不正常

公共点不正常啊 所以一直修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烦老的掉牙的电脑让维修的了,不给他修里,想赚钱,修好了发现运行不如意又不想给钱

哈哈哈哈手头没有垃圾二手本了不然直接给他一个  不值钱 还是以前的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不正常啊 所以一直修保护隔离

老机器买一块主板跟修一块主板差不多了,特别难搞的就放弃了

网友:
这种老机子,修吧,他不愿意出钱,不修吧,我没得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