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进水不开机总线无电压

楼主(2019-12-23):
故障机型;iPhone6s 单板    刚出土

故障现象;清理一番沙土后给主板接电,发现触发定电流100左右掉动。

测量发现I2C0_AP_SDA阻值370正常,无1.8V电压。此信号电压来源PP1V8通过一个上拉电阻R0901,无滤泼电容,测量PP1v8电压正常,说明可能电阻问题或者被相连芯片拉低。

直接更换电阻R0901发现故障依旧,怀疑相连芯片问题,用鑫智造查看此信号线相连CPU,主电源,背光芯片,显示供电芯片。

cpu,主电源,背光芯片都有打胶,显示芯片为无胶芯片,进水腐蚀可能性大同时也比较好拆,拆下显示芯片底部焊盘有腐蚀氧化迹象,清理焊盘测量I2C01.8V电压正常。

重做显示芯片开机正常。
维修完毕!

+ 10 + 5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