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NM-A211对地大短维修

楼主(2019-12-23):
机器型号:E450C
板号:NM-A211

故障:无待机没有电流、公共点对地
拿到主板看外观发现保护隔离第一个管PQ20下面发黑,测量发现激穿,测量PF1保险开路,
了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这两个原件惨列牺牲 。
先量一下一下电感对地值,经过测量没有发现问。
然后在测公共点对地,我的万能表发出了清脆的嘀---

在实地船长讲过公共点短路,公共点电容短路、上下管、上管和后级 公共点对地为0不能烧机
首先排除连接公共点的所有上管 。首先断开3v5v隔离点测量故障依旧
然后内存、CPU、显卡、显存等公共点所以到的地方都断开了还是一样
查看图纸发现还去了充电芯片拆!还是一样就剩下公共点电容了
我看前面问题出在保护隔离这里,了么先从充电芯片这里开始 有两个电容用电烙铁一举拿下
在测量惊喜公共点正常了
就是下面这个电容

然后装回芯片还有隔离点,更换隔离管两个都换了,保险没有找到自己飞线连接

然后上电开机了

网友:
啊哦  怎么吧图片都发出来了

网友A:
这类帖子建议设置权限,防止直接客户看到。

网友B:
给楼主更正一点,公共点对地为零可以直接烧鸡,不会有什么问题。船长也说了,客户自己不知道通过多少次电了(客户自己的原装电源),该烧的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帖子建议设置权限,防止直接客户看到。

来我们这里的客户是不可能看这个的

要不然就不会来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更正一点,公共点对地为零可以直接烧鸡,不会有什么问题。船长也说了,客户自己不知道通过多少次电了(客户自己的原装电源),该烧的都差不多了

好的

网友:
小白一枚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短路如果两边阻值一样的多半是电容坏,如果一边1欧一边两三欧多半是有管子坏或者大芯片坏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船长到底是说能烧还是不能烧啊?

网友:
分析很到位,就是图片排板有点乱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机器,直接打电感的对地值,对地值没有跟公共点一样的话就基本可以排除上管,直接烧鸡就行

网友:
大短简直太好了 就是送钱的 除非烧大件

网友:
运气好的人都挣到了大钱

网友:
公共点为零大多是电容坏的多可以先限流慢慢加电流烧鸡,公共点阻值几十欧不完全短路,多数管子或芯片坏多

网友:
公共点短路先测电感,电感没短路就可以烧机

网友:
试试cpu电容短路的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船长到底是说能烧还是不能烧啊?

公共点和电感对地阻值没有一样的,随便烧了,电压调个1V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