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B150M-ICAFE aio 9代魔改bios

楼主(2019-12-23):
V星 B150M-ICAFE  AIO
魔改bios,淘宝¥25元买的。
免费分享给大家。
一体机主板
这显卡插槽很怪,双插槽,一个槽可以水平插入。

客户买的B0步进的i3-9100F,无需屏蔽阵脚。

USB编程器刷了 没点亮,cpu亮红灯
用同行的809f刷进去,OK

bios下挂附件:
2份,
一份支持b0步进
一份支持u0p0步进
U0P0的需要屏蔽阵脚。

网友A:
一份就行吧?没必要做两个

网友B:
USB编程器和809f有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编程器和809f有啥区别?

一个10元,一个300元。价格区别。
刷写方面,没发现什么区别。
喜欢贵的,就用809.
喜欢性价比的,就用usb土豪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份就行吧?没必要做两个

卖家直接给我制作了2份。
我也不懂,另外一个有啥用。
让我先刷B0的,我刷第一个就点亮了。
另外一个也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家直接给我制作了2份。
我也不懂,另外一个有啥用。
让我先刷B0的,我刷第一个就点亮了。

能用就行  只管结果

网友D:
V星icafe系列是网吧专供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icafe系列是网吧专供主板吧?

是的。这个就是网吧的机器。

网友E:
刷不进不知道会不会是用了1.8V低压芯片,那种土豪金确实刷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刷不进不知道会不会是用了1.8V低压芯片,那种土豪金确实刷不了.

有可能是的。反正我那土豪金,也可以刷进去,就是点不亮。搞的很尴尬。回头想办法跟同行换一下,土豪金换个809f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的。反正我那土豪金,也可以刷进去,就是点不亮。搞的很尴尬。回头想办法跟同行换一下,土豪金换 ...

土豪金一样刷1.8  我一直在用  稍加改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0元,一个300元。价格区别。
刷写方面,没发现什么区别。
喜欢贵的,就用809.

也不能这么说吧,我用的是R809H,经常都在升级程序,可以随便刷市面上的所有BIOS,觉得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豪金一样刷1.8  我一直在用  稍加改装即可

加个转接么,正常一点的办法我只试过加装转接;没有转接之前用过可调电源调成2.6V绕过三端稳压供电(低于2.5V CH341A工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0元,一个300元。价格区别。
刷写方面,没发现什么区别。
喜欢贵的,就用809.

我在用usb土豪金照样能刷lol

网友:
感谢分享啊,虽然用不到,大公无私

网友(2020-03-06):
B150真神奇 6789 全支持  牛逼

网友(2020-04-10):
感谢分享,1.8V芯片有降压插座买的。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一个

网友(2021-01-03):
楼主你好,Minipcie接口正常吗?

网友(2023-04-03):
反倒是对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