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150下一步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9-12-24):
现在有个V星B150M主板,可以正常触发上电,测量复位开关针有3.3V电压,PCIE槽A11脚PCIERST#有3.3V电压,A13 PCIECLK和A14PCIECLK#都有0.4V电压,诊断卡挡在0.3,诊断卡的DRAM灯常亮,测内存槽复位58脚有1.2V供电,测量VCC-DDR有1.2V,测量VTT-DDR有0.59V,没找到VCC_SPD,找到一个VCC3_SPD电电压有3.3V,测量VPP25电压有2.5V(测量的插槽旁边的贴片电容),测量内存槽285脚的SMB总线有3.3V,测量内存槽的141脚时钟(SMBCLK)有3.3V,如图
1,测量内存供电上管的D极有5V供电,上管S极有1.2V,上管G极有2.29V,测量VCCSA电压有1.11V(我测量的位置是CPU左边的贴片电容),测量VCCIO电压有0.97V(测量的CPU座下方的贴片电容),不知道上面几个测量的位置对不对,测量发现内存供电几乎都正常。现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测量,求大神支个招

网友A:
明显的找不到内存条,换个条子或是换个插槽试试。然后查SMB总线,有电压不一定是正常的 ,另外拍一下显卡槽下方的板号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找不到内存条,换个条子或是换个插槽试试。然后查SMB总线,有电压不一定是正常的 ,另外拍一下显卡槽 ...

主板的板号是MS-7982 ver:3.0 内存我的是金士顿8G 2400 这条内存在其他主板上测试是好的 我的测试CPU目前G4560
  现在测量CPU的VCORE电压为0.96V
  测量VCCSA电压有1.11V
测量VCC3_SPD电电压有3.3V
测量内存的复位有1.2V
测量 VCC-DDR有1.2V
测量 VTT-DDR有0.6V
测量VPP25电压由2.5V
测量内存的SMB总线由3.3V
测量内存的SMBCLK时钟有3.3V
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RMEN有0.94V
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RMPGD有0.94V
我下一步该测量哪些电压

网友:
先刷个bios先

网友A:
重点查Q14 Q17是否导通,Q15是控制Q14 Q17导通的关健,可以偿试取掉Q14 Q17 然后按下图蓝线分别短接Q14 Q17 DS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Q14 Q17是否导通,Q15是控制Q14 Q17导通的关健,可以偿试取掉Q14 Q17 然后按下图蓝线分别短接Q14 ...

大神,Q14 Q17 是负责内存供电,还是开启的?

网友:
为什么是0.3 我看是E。0

网友B:
查一下 drampwrok正常吗 重点还要查一下smb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Q14 Q17是否导通,Q15是控制Q14 Q17导通的关健,可以偿试取掉Q14 Q17 然后按下图蓝线分别短接Q14 ...

大神 我用万用表测量Q17的D极和S极双向导通了 Q17击穿了 看点位图这个是mos管 怎么看料板上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啊 代换的话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C:
先软后硬,刷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Q14 Q17是否导通,Q15是控制Q14 Q17导通的关健,可以偿试取掉Q14 Q17 然后按下图蓝线分别短接Q14 Q17 DS两脚.

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您的点位图上这个mos管的型号吗.或者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刷了再说

在主板不通电的情况下我测量Q17mos管的D极与S极双向导通了,这个Q17坏了,想找找这个Q17的参数,把他它换了,再说

网友D:
检测卡都没跑起来,能插pcie上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测卡都没跑起来,能插pcie上么?

PCIE根本不跑码,只能插主板的TPM接口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Q14 Q17是否导通,Q15是控制Q14 Q17导通的关健,可以偿试取掉Q14 Q17 然后按下图蓝线分别短接Q14 ...

我把Q17拆下来测量了 Q17是好的 开机以后Q17和Q14的G极有V    Q17和Q14的S极与D极之间都导通,电压为3.3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Q14 Q17是否导通,Q15是控制Q14 Q17导通的关健,可以偿试取掉Q14 Q17 然后按下图蓝线分别短接Q14 ...

我测量Q15几个脚位电压如下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E根本不跑码,只能插主板的TPM接口才跑码

字母开头的都要好好查供电有没有短路断路什么的特别是三极管电阻电容有没有坏,反馈电压也要好好查一下,没有点位图真的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 drampwrok正常吗 重点还要查一下smb总线

SMB总线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 drampwrok正常吗 重点还要查一下smb总线

供电都没过,查什么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