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 不能单换字库吗?

楼主(2019-12-24):
红米note3 原机字库可以开机,,换相同型号的机子 拆机字库装上不能开机,电流定200mA,,请问字库和cpu是绑定的吗?

网友:
9008刷机,写底层

网友:
请问如何写底层,谢谢。

网友:
换新字库如何操作呢。

网友A:
换字库,也不能用,cpu和字库都是匹配的,单独换一个哪个都用不了,除非写底层数据,把数据拷贝另一个字库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字库,也不能用,cpu和字库都是匹配的,单独换一个哪个都用不了,除非写底层数据,把数据拷贝另一个字库 ...

换相同机型相同配置的拆机字库连刷机模式也进不了,,我怀疑引导程序和CPU是绑定的。红米note3应该是比较老的机子了,,连老机子都加密这么严,,坏字库没法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相同机型相同配置的拆机字库连刷机模式也进不了,,我怀疑引导程序和CPU是绑定的。红米note3应该是比较 ...

马yun一个字库,卖家帮你写好底层,你拿回来装上,自己写个串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