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0S-11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9-12-24):
联想小本,板号120S_MB_V1.0,故障是不充电,换新电池故障一样。现在情况是电池、电源都一起重新插拔后,不开机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充电,按开机键开机,就没有待机电流了,可调电源上电流为0,完全电池供电状态,插拔电源,电流可以上到0.5几,但电池不充电状态,关机电池不插拔的情况下仍不充电,电池、电源同时插拔情况下,不开机状态下才能充电。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吗?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芯片图在这里

网友:
你都检测了哪些数据了  什么情况 这些说说呀

网友:
测充电芯片7/8脚对地值是否异常,示波器测是否有波形?

网友:
没有充电芯片换,充电上下管也可以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