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5577 拔BIOS电池不亮 反复重启 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9-12-24):
dell15-5577 拔BIOS电池不亮 反复重启 , 遇见两台了 前一台是在保修去售后了 ,这次又遇到一个 大家有遇到的吗
通病

网友:
客户拿过来是什么故障 就是这样的吗?还是你方电后这样子的?说说清楚啊

网友:
那就把电池插回去啊

网友:
有些戴尔的比较新的机子拔掉小电池后需要重启几次才能亮机。有些需要手动强制关机后再手动按开关开就亮了

网友:
才修到这个机子记忆犹新,不要那个小电池上电同样可以自检几次后一次性点亮不需要人工干预;不过有的机子就如楼上所说要人工干预一到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