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电池检测脚导致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24):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不充电

  客户描述说插充电器显示充电,但是充不进电。

【故障分析】:
  充电的时候,插充电器显示充电图标,但是手机没有充得进电,一般这种都是充电电流过小导致的充不进电

【维修过程】:
  首先,我们先排除电池问题引起的充不进电,拆机,发现客户有维修过,屏蔽罩都没上。

  更换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但还是一样充不进电,看来是主板问题。

  拆机拿下主板,首先测量一下电池座子J2523的对地阻值,发现2、3、4、5脚位的BATTERY_SWI_CON 电池电量检测信号对地无穷大,看来是断线了。

  测量 BATTERY_SWI_CON 线路的 R2511电阻上是有阻值的,直接从这里飞线到电池座子检测脚位上,

  测量电池座子J2523的2、3、4、5脚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充电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补回屏蔽罩,此故障是电池座子J2523的电池电量检测断线导致的充不进电。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