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真凶只有一个,第一次抓波,请各位朋友指教

楼主(2019-12-24):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
想说什么呢?示波器没有调好,那么粗的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说什么呢?示波器没有调好,那么粗的线条。

有点粗,道友不喜欢粗的吗?我还特意拍的特写

网友B:
3/5电感后端调成2V每格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电感后端调成2V每格好一点

确实是这样,感谢指点

网友B:
Vavg是什么了?我喜欢调成Vma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avg是什么了?我喜欢调成Vmax

vava(1)是测量中的电压平均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vava(1)是测量中的电压平均值哦

哟西

网友D:
看样子像芯片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像芯片问题啊

芯片保护了,拆了一路上管,检测不到信号

网友E:
想问楼主不装上管,测上管g极只有2v,可能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E:
贴子很好,手机app加不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子很好,手机app加不了分

感谢有你的评论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楼主不装上管,测上管g极只有2v,可能哪里问题,谢谢

我也是刚开始玩示波器,不装上管测上管G极 会不会是自举不足时间没到就保护了

网友:
修机器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真凶往往有好几个,上家做的手脚,机器本身故障(单一故障还好,连锁的故障就让人抓狂了),还有修好不触发发现CPU挂了,一首凉凉送给所有维修人

网友F:
修机一通搞,电压出来了  U坏了  便宜的本子实在报不上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机一通搞,电压出来了  U坏了  便宜的本子实在报不上价格

报不上价就当料板回收呗,下次有料板会好搞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想问楼主不装上管,测上管g极只有2v,可能哪里问题,谢谢

你看下芯片基准电压 如果没有波形一般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下芯片基准电压 如果没有波形一般是芯片坏

上管G极没有波形只有电平芯片坏了

网友:
正在学习示波器 感谢分享

网友:
很赞  值得表扬   继续努力吧

网友:
示波器特殊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抓这么多波说明了什么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