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来帮忙看看换个尾插和屏幕

楼主(2019-12-24):
求助 大神来帮忙看看换个尾插和屏幕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尾插没问题5v电压,到主板上4v多过会不充电。
用万用表量电压4.6v~1.56v跳动。

不   充   电    求   助 #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    大神    向大神请教

网友:
来帮帮忙。

网友A:
检查温控,或者换电池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温控,或者换电池试一试

温控哪里???

网友:
换电池不行就是主板上温控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