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电脑开机主板画面丢失

楼主(2019-12-24):
求联想电脑开机主板画面丢失,有一位老头拿一台老联想电脑来问我,他的电脑无声音了能不能修,我本不会修电脑,可我看了是联想老板,我前两天刚弄过,没外插声卡,进入BIOS看是声卡禁用,开价收30元,晚上来拿,我把声卡打开就能用了,到了晚上来拿,开机试,可没有了联想画面了,坏了.老头说我把他的电脑换了,他儿子给他买的很多年都有画面,我说你看我的电脑配置比你的高多了谁会要你这落后的主板,他说我把他换了给别人了,把杂牌换给他,我说被禁用了,他不信,说你把他打开吧,还说他到电脑店修要60元我收30元,来时我就想换他的,可来时开机我和他都看到有联想画面闪过的,不知我弄到那里弄丢了,现在我打开BIOS里Advanced BIS Featutures里打开根本没有Fullscreen Logo这选项开或者关,请问师傅怎样打开画面?

网友:
进BIOS  F9回车然后F10回车,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就是一个引导的问题,有没有都一样用,说说好话

网友A:
把电池扒了重新安装就有了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不行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扒了重新安装就有了

电池取下来放过电了!默认程系灰复了,重设了BIOS其它选项,开机画面还是没有!

网友B:
这个客户也是个奇葩,估计你给他搞出来了 他心里也感觉不对 估计后面还要和你墨迹

网友:
服了 什么鸟都给你碰上了

网友:
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不接的好,他们耍赖直接没法

网友:
调不出来就直接刷BIOS,遇到这种老年人,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客户也是个奇葩,估计你给他搞出来了 他心里也感觉不对 估计后面还要和你墨迹

谢谢师傅们回复,不管是放钮扣电池电.或者灰复厂家设置都没用,后来进入BIOS按到F1,一下BIOS里蓝底板画面变成了黑底板,字体颜色变成白色字体,按F10保存后,开机后.把默认关闭的集成选项打开,按F8,BIOS色又变回来,F10保存,总算开机Logo出来了,来取时他说他追的紧我才给他装回他的原板!像你说的有墨迹了!

网友C:
找点台阶下,你要给他少5元就皆大欢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点台阶下,你要给他少5元就皆大欢喜了!

不是钱的问题了,他不懂好坏,他原来的是宝,他怕黄金变费土,好在我乱弄不知怎么又弄有了,弄了一下午一早总算弄出来,他拿走了,他说是他追的紧我才把他的原件还给他,下次不敢接老头的件修了!

网友:
现在电脑都是白菜价,换来有毛用,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
他本来就是给你下个坑,见你跳不成功,他也不好再来了,哈....

网友(2020-02-03):
BIOS重置(默认)后只修改硬盘项和硬盘模式,最后禁用软盘启动项,保存后重新开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