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老机器

楼主(2019-12-24):
开机上电 0.12 i5三代的板载CPU 有谁遇到过吗
cpu

网友:
待机是0.12,还是按了开关过后是0.12
按了开关 呢,你就接查哈二级电压,或者是某路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样问我只能告诉你主板问题

网友:
神舟 老机器---UI41 UI43 UI47系列吧?有通病的

网友:
未触发前,电流有点大

网友:
大哥你啥都不写你让别人怎么回复你,开机前还是开机后啊

网友: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