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pwrgd有,还是不过内存,内存无复位。

楼主(2019-12-24):
主板p7p55D   供电正常,pci可以量到时钟,复位有。
内存无复位。内存的复位是cpu直接过来的。测pworok  syspwrok然后drampwrok  都有。按照正常逻辑,桥的条件都具备了,还是内存复位不来。要么就是断线?
没思路了。不要说刷bios。早就刷了。求指点下

网友:
示波器抓SMBUS有波吗      内存SPD供电有电吗

网友:
内存SPD3.3  VTT0.75 VREF0.75 SUBUS打值 抓波。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