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DG进水修复!EC坏

楼主(2019-12-24):
华硕板号:X555DG
故障:键盘进水不开机
解决方法:1.更换腐蚀电容,加焊!
                 2.EC短路,更换!
具体维修过程:1.拆机发现腐蚀,更换所有腐蚀电容

                        2.接电源发现轻微短路

3.观察主板,只有屏幕排线接口附近有进水痕迹,测量USB对地都正常350左右,再测CPU和显卡上面电容正常,测量全板电感无明显短路,因此看到这个电流0.02是微短,测量5v有,开关处3.3V也有,因为按开关没反应,想到开关与EC相连,所以果断更换EC,EC型号是IT8985E,我订了2个空白的,因为焊工不好,焊第2个才好

4.网卡引脚腐蚀,我热风枪拆下,清理引脚,重新焊接,居然能用!

5.教训:更换EC第一次不能用焊膏涂抹,应该先用焊锡丝直接拖焊,否则必定虚焊!我就是线涂抹焊膏再拖焊导致虚焊,最后第一个焊完之后清理引脚短路的时候因为难以清理,可以涂抹焊膏,最后酒精清洗!6.此机正常待机电流是0.002A,

原机备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