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UX310UV 疑似通病维修 单电池开不了机 适配器开机黑屏和屏闪后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9-12-24):
主板型号: ASUS UX310UV rev2.0综合解答 : ASUS 103排阻引起故障(疑似ASUS排阻门通病)
电脑故障: 拿过来的时候是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开机不触发,拆机拆电池后用适配器正常开机但是开机过程中黑屏偶尔屏会闪亮一下不显示ASUS LOGO。维修经历:查了下资料有很多人遇到了类似故障,但没人说维修经历,这个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

。进系统电池是可以正常充电的,证明电池基本没坏,其他不管那就修用电池不触发故障,单用电池电压放电正常通过隔离管到充电芯片了的,那就先换个充电芯片看正好有这个芯片,换上故障依旧。那就挨着查了,开关键正常有3.3V,主板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待机电压由PU8701/RT8249C产生的

找了个RT8249A的看,发现线性LDO3的3.3V出来的线性5V没出来,没着急换芯片先查条件,发现3/5V开启信号没有,根据点位图查到直接有ECU3001/IT8995VG产生的,BGA封装的EC,那就再查EC条件有3.3V到EC了 也有的3.3V供电没来估计还没产生先不管了,接着查复位有3.3V,发现EC的LID_SW#只有0.7V 不正常。 查到是+3VA经过一个103排阻 RN3011产生,查到一段有3.3V一段只有0.7V,量了两端阻值有阻值感觉正常的。LID_SW#这个信号只到了休眠开关,EC和排阻。那就一个个拆,拆了休眠开关还是一样0.7V,在料板上找了个103排阻换上恢复正常3.3V,把休眠开关装上开机正常,到此故障解决。我这是隔了10几天才来发帖,到现在机器使用正常客户也没来返修。应该是ASUS排阻门通病。附上罪魁祸首和亮机图

网友A:
电阻门事件,在ASUS笔记本也发生?

网友B:
是通病,这机器这个故障秒了很多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通病,这机器这个故障秒了很多台

恩,那就是了,这笔记本没图纸 没EC资料,就用点位图修还是费时间,通病的话就好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门事件,在ASUS笔记本也发生?

其他的笔记本还好,这款笔记本估计是这个排阻性能不良

网友:
LID_SW#这个信号只到了休眠开关,EC和排阻。那就一个个拆,拆了休眠开关还是一样0.7V,在料板上找了个103排阻换上恢复正常3.3V,把休眠开关装上开机正常,到此故障解决。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心人,没有图纸还是找出来了

网友:
排阻阻值正常 但是两端电压不一样。这个坏的莫名其妙

网友:
好详细啊  又学到了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感谢感谢各位大佬无私的分享精神,分析的十分到位,学习了!

网友:
好详细啊  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通病,这机器这个故障秒了很多台

修ASUS这本子拆小电池好的多 没遇到过休眠不正常的

网友:
加分截图保存一条龙走起

网友:
台式机ASUS主板上面遇到过,330排阻阻值正常,但就拉低绿线,换个就好了!

网友C(2020-02-27):
我的这个机器,按下开关以后,就一个指示灯亮,开机没反应,电流在0.02,3v有5V有,我该修哪里呢?充电可以正常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机器,按下开关以后,就一个指示灯亮,开机没反应,电流在0.02,3v有5V有,我该修哪里呢?充电可以 ...

触发了,你看下EC到南桥的开机信号有没有3.3-0-3.3跳变,有的话就先刷个BIOS再查南桥条件

网友(2020-03-30):
老司机,华硕有点奇怪的LID没有外接电源还能开机??

网友(2020-05-11):
666      我刚修了 一台换这个 好了 太感谢了

网友:
好牛逼的维修、思路清晰、维修快准稳、少走弯路!给你加分

网友(2020-10-11):
华硕的机子排阻是要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故障目前还没有修道

网友(2021-08-02):
华硕的排阻门这么多年还有也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