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开机线条。

楼主(2019-12-24):
没拆机前外接不显示,拔掉屏幕排线外接显示正常。各位大佬这是屏坏还是主板信号有问题?

网友:
是换其他的好屏幕也一样故障么?如果是那就是主板到屏信号故障如果不是,那就是屏问题

网友A:
如果你没其他测试屏的话,安他自己的屏不亮,外接也不亮,拔掉后外接就正常那就一定是屏有短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其他测试屏的话,安他自己的屏不亮,外接也不亮,拔掉后外接就正常那就一定是屏有短路坏了

多谢,先淘个屏幕来试试。

网友C:
有咩有图片阿,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咩有图片阿,看下什么情况,

第一张在戴尔logo界面,第二张启动选择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先淘个屏幕来试试。

你是做维修的 吗?还淘个屏?连个测试屏都没有吗?你这求助写的也太简单啦吧  神能帮助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做维修的 吗?还淘个屏?连个测试屏都没有吗?你这求助写的也太简单啦吧  神能帮助你啊!!!!!!

的确没有测试屏

网友:
屏主板都有可能的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下吧

网友:
找个屏换下看有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