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60 开机黑屏

楼主(2019-12-24):
联想Y460 开机黑屏  板号:DAKL2AMB8D0  I5 460 1代 CUP 显卡 ATI 216-0772000  拿来时能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进系统正常但是 独显不认 出现叹号。又重做WIN7系统。一到桌面就黑屏 外屏和内屏均不亮。只有一打独显驱动变进桌面黑屏内屏和外接都不亮。

然后又换了一张屏。一开机就这样了

  在论坛上有大神改集显用的。我照做改了集显虽然集显装上正常了但是内屏依然是黑屏 。不是无背光的那种帮障。是什么都看不见。
图纸检测

LCDVCC 3.32V+DDC_VCC3.36V LVDS_DDCCLK LVDS_DDCDAT 有波 电压 3.36V LVDS_A0--LVDS_B2 对地阻值正常  有波形 . LVDS_ACLK+
LVDS_ACLK- LVDS_BCLK+ LVDS_BCLK- 这4组无时钟。为何。LVDS_BRIGHT_PWM 这个电压 只有1.84V 便波形是正常的 DISPON 3.08V 正常。GFX_PWR_SRC 18.5V 5 脚 DCR_EN 和6脚 COLOR_ENERGY都无电压……这两个脚 是有什么功能。显卡加焊无果……

网友:
这种机子100块钱修客户都嫌贵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很老了能收到钱吗,维修不好干了

网友:
和显存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两个应该是背光控制

网友:
修一下独显吧,简单点

网友:
我也感觉是显卡问题  不过这种老本  我怕收不到钱   我这里好几台了 修好人家不来拿了

网友:
这位兄台。机器老了好修,通病多。前辈经验可以现学现修。。 只是你这工作台稍微有点寒酸啊。。不容易啊。。

网友:
翘起来独显供电电感,就可以了。如果还不显示,BIOS放一下电会有惊喜

网友:
查显卡各个供电。

网友:
可惜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
这种机器可以改集显

网友:
这个来了不显,先干显卡,加焊试一下如果可以拆下来植株重做。如不不行再查图纸。对了,先报价再动手

网友A:
LVDS_BRIGHT_PWM  1.84,肯定不对

网友:
是的。先报价……再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_BRIGHT_PWM  1.84,肯定不对

正常应该在2.6左右吧

网友:
这种显卡好容易坏的,还有显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好容易掉件,要细心看看

网友:
等重植了显卡芯片在说……。因为这个机器没有拆过而且是客户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外接亮屏幕不亮,我说先报价吧,老板怕报少了……只能先搞一搞